直接跳到了ISR里去

楼主(2018-04-16):
bios, ios, IO, os, DM
最近在调DM6437的串口中断,BIOS下面,但是程序在IER |= 0x00000012; //int4加上这么句后,会自动跳入ISR服务程序中,就说reload program后,全速跑,啥东西没收没发,直接跳到了ISR里去,我读了下IFR状态寄存器发现值是0x00008040,bit15是CLK_F_isr,貌似建bios工程就有,这个bit6就很奇怪了,按照配置应该是bit4是1才对。

楼主:
有这么几点:1,串口服务程序问题不用考虑,因为我是初始化后直接就跳进去了,主要是初始化问题。并不是跳进去出不来或者再也进不去之类问题。
2,配置寄存器主要做了:power使能,pinmux引脚复用,cpu中断寄存器设置CSR/IER/ICR,串口寄存器,

网友A:
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B:
PC发的串口信号有问题

网友C:
是PC串口通信的数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的PC上位机只能收指令,不能发指令(COM口,发指令发不出去

楼主:
即使串口监控可以监控到数据,后来用USB转232线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D:
那这个需要注意你用到的中断的,看是不是被其他中断影响了。

网友E:
后来用USB转232线可以正常使用了

是不是电平不匹配,转换一下好了?

网友F:
IO有影响吧

网友G:
ISR服务程序怎么配置的

网友H:
看一下你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I:
bit6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J:
串口程序呢?

网友K:
应该是IO有问题

网友L:
先配置IO,在使用中断。

网友M: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N:
就是IO电平信号有变化。

网友O:
ISR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G:
触发的机制呢

网友H:
是不是代码太多了。

网友I:
寄存器的状态呢

网友O:
是不是代码配置不对呢

网友N:
把配置代码上传来。

网友M:
把电平信号固定在高位上。

网友J:
有外部的信号干扰吗?

网友K:
把IO的信号固定一下。

网友L:
可能IO影响了中断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