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少占端口的工具

楼主(2018-04-16):
79F系列开发工具JET51,比较好用,但是占用端口太多,能不能有少占端口的工具出来应用?

网友A:
现在没有。请问你用的是哪颗IC?

网友B:
感觉楼主的问题不是很明确 有点宽泛

楼主:
用的是79F083

网友A:
79F083暂时没有少端口的工具

网友C:
直接ISP下载看结果,很少仿真了。

网友D:
波特率提高到38400以上时就会时不时的出现数据丢失

楼主:
一般用9600

网友A:
不可能,你自发,自收,就算波特率有误差,也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E:
是不是你的txd or rxd上面有电容啊,给滤掉了

网友F: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数据处理不过来了,太快了。

网友G:
串口通讯丢数据与系统时钟选用的电容拉上关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D:
经过检查发现了问题是晶振焊接的不好,导致晶振起振有问题。

网友H:
不可能呀,115200都好好的,程序有问题吧,或者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