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系统调试与系统测试

楼主(2018-04-16):
1、系统软件调试
  单片机开发中除必要的硬件外,同样离不开软件,汇编语言源程序要变为CPU可以执行的机器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手工汇编,另一种是机器汇编,目前已极少使用手工汇编的方法了。机器汇编是通过汇编软件将源程序变为机器码,用于MCS-51单片机的汇编软件有早期的A51,随着单片机开发技术的不断发展,从普遍使用汇编语言到逐渐使用高级语言开发,单片机的开发软件也在不断发展,Keil软件是目前最流行开发MCS-51系列单片机的软件,这从近年来各仿真机厂商纷纷宣布全面支持Keil即可看出。Keil提供了包括C编译器、宏汇编、连接器、库管理和一个功能强大的仿真调试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通过一个集成开发环境(uVision)将这些部份组合在一起。运行Keil软件需要Pentium或以上的CPU,16MB或更多RAM、20M以上空闲的硬盘空间、WIN98、NT、WIN2000、WINXP等操作系统。
3.1.2 系统测试
(1)测试原理:在系统设计中,以MCS-51单片机为核心的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将电阻,电容,电感,使用对应的振荡电路转化为频率实现各个参数的测量。其中电阻和电容是采用555多谐振荡电路产生的,而电感则是根据电容三点式产生的,将振荡频率送入AT89C52的计数端端,通过定时并且计数可以计算出被测频率,再通过该频率计算出被测参数。以Keil51为仿真平台,使用C语言与汇编语言混合编程编写了系统应用软件;包括主程序模块、显示模块、电阻测试模块、电容测试模块和电感测试模块。
(2)测试方法:在测试时将被测参数通过本系统测量出来的示值与参数的标称值进行对比,进而可以知道本系统的测试精度。
(3)测试仪器:示波器,万用表,稳压电源,计算机。
(4)测试结果:通过按键,实现其按键所对应的功能,并观察测试结果,对设计进一步的进行校正和对实现功能的可靠性的确认,并记录观察结果。
测试结果如下:
a)电阻测试数据如表5-1所示。
b) 电容测试数据如表 5-2所示。
c) 电感测试数据如表 5-3所示
(4)测试分析:在实际测量中,由于测试环境,测试仪器,测试方法等都对测试值有一定的影响,都会导致测量结果或多或少地偏离被测量的真值。为了减小本设计中误差的大小,主要利用修正的方法来减小本测试仪的测量误差。所谓修正的方法就是在测量前或测量过程中,求取某类系统误差的修正值。在测量的数据处理过程中选取合适的修正值很关键,修正值的获得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从相关资料中查取;第二种途径是通过理论推导求取;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实验求取。
  本测试修正值选取主要通过实验求取,对影响测量读数的各种影响因素,如温度、湿度、电源电压等变化引起的系统误差。通过对相同被测参数的多次测量结果和不同被测参数的多次测量选取平均值,最后确定被测参数公式的常数K值,从而达到减小本设计系统误差的目的。由于振荡电路外围器件由电容电阻分立元件搭接而成,所以由振荡电路产生的被测参数对应的频率有一定的误差,所以只能通过多次实验测量,选取合适的修正值来尽可能的减少本测试系统的误差。

网友A(2019-03-29):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