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赋值指令也要几秒钟

楼主(2018-04-16):
软件:CCS4

仿真器: SEED XDS510PLUS

目标: 5412

单步执行时,速度非常慢,一条赋值指令也要几秒钟.如何解决?  谢过先!

网友A:
对仿真器来说,不同版本的CCS,要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

楼主:
不是一个2.x的驱动,可是上CCS4.x的。

网友B:
先跟仿真器厂家要驱动。

网友C:
不同CCS版本驱动不同,但现象应该是连不上吧,不过换驱动是最好的测试方法了

网友C:
这个就不正常了啊,,一般都是nS级别的。。

网友D:
这样的话就检查下你的主频时钟的是否正常工作的。

网友E:
这个的确不正常的,,检查主频的。

网友F:
这个怎么可能呢?

网友G:
你的DSP有问题的。

网友H:
单步调试的问题吗?

网友I:
你的电脑卡死了吧。

网友J:
CCS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网友K:
低版本的软件造成的。

网友L:
这个还真是没有用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对仿真器来说,不同版本的CCS,要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

这个跟兼容性没有关系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对仿真器来说,不同版本的CCS,要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

检查硬件接口是否断路

网友O:
XDS510PLUS驱动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F:
DSP的速度非常快的吧。

网友G: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H:
楼主说的 这个指令是怎么问题

网友I:
换个电脑,重新安装软件实施。

网友J:
现在的CCS版本都很高了,不用使用CCS4了。

网友K:
仿真器和软件的兼容性不好,造成CCS假死现象。

网友L:
是通信失败了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对仿真器来说,不同版本的CCS,要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对仿真器来说,不同版本的CCS,要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

现在的CCs4版本的软件比较落后了。

网友O:
楼主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看。

网友P:
主频时钟怎么设置的,不应该这么长时间的

网友Q:
换一个开发调试软件的看看呢

网友R:
这个跟仿真环境有干系的

网友S:
换一个开发调试软件的看看

网友T:
怎么看呢,,,不是很知道的

网友U:
跟电脑系统的速度也有关的

网友V:
主频时钟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