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4层板比2层板价格贵多少?

楼主(2018-04-16):
画了一款PCB,弱电控制类型的,面积大概150mm*60mm,现在是双面板,正反面都做了敷铜处理,1 OZ敷铜;如果将之改为4层板,电源层以及地层埋在中间,面积不变,器件位置也不变,这样的话做起来价格大概会贵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嘉立创 自己算下价格 打样 批量 你输入数量 参数 即可

网友B:
楼主 要说明做什么工艺  数量等才好报价。
按10片报价 常规工艺 报一个 让你自己对比下
双面板 88元 2天发货,四层板 259元4-5天发
有需要做板可以找我Q800058721

网友:
10cm以内是200,5cm以内是50,大于10cm好像是400多,再大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中、高端的可以找我做哈。低端的就算了,跟JLC没法比

Q:123587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