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资料总结..最近好多人问cubeMx

楼主(2018-04-16):
最近好多人问CubeMx的问题,而且归根都是对CubeMx的不熟悉,或者是只有简单例程,但是自己生成一些复杂的例程就举手投降了,基于此,我后期会陆续提供各种不同的cubeMx的步骤..望各位好好细读,前面安装部分就不用看了,后面有对框架很细的介绍
今天先来个框架,普通外设的详细介绍,
PS:在你们CubeMx设置的路径下面大部分例程..还有中间层的..
    如:C:\Users\xxxxx\STM32Cube\Repository

目录:
Installation of STM32CubeMX
•Fast CubeMX features
•HAL overview
•Basic of CubeMX tool and HAL basics
•CubeMX configuration and project generation
•First HAL project generated by CubeMX
•Project structure
•Interrupts in CubeMX and HAL
•DMA in CubeMX and HAL
•Communication peripheries in CubeMX and HAL

STM32Cube stepBystep 蝴蝶粉独享版.pdf

楼主:
这个里面外设只有uart,GPIO和RCC简单的,下一个你们需要什么?USB?stemwin?freeRTOS?...........告诉我你的需求..

网友A:
不好意思问的,可以看我usb的视频教程.深度解析官方cubemx生成的usb代码...21ic 公开课,你可以拥有
http://open.21ic.com/open/lesson/356

楼主(点评):
在21学堂?没看到,不熟21IC路径,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B:
对,可以来一些较为复杂一点的,如USB,LWIP,RTOS的配置。生成的代码后需要人工配置的代码接口,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STACK SIZE,HEAP SIZE需要根据配置的不同怎样修改?

网友C:
怎么用CubeMX生成USB复合设备,比如MSC+HI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CubeMX生成USB复合设备,比如MSC+HID

这种需要你先做两个不同的实验,最后照着复合设备描述符自己拼起来.代码融合还有一些麻烦.我记得没这种例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要你先做两个不同的实验,最后照着复合设备描述符自己拼起来.代码融合还有一些麻烦.我记得没这种例 ...

把MSC设备和HID设备的代码拼成复合设备很麻烦,很希望CUBEMX能把这个功能加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MSC设备和HID设备的代码拼成复合设备很麻烦,很希望CUBEMX能把这个功能加进去 ...

做平台,通用,复杂度比你人工做要十倍以上.
另外hid凭什么和msc放一起?不同用户需求不一样.这些就很难做成一致的.

网友D:
最新版说支持STEMWIN  但是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CubeMX生成USB复合设备,比如MSC+HID

我也想弄这个,试了好多都没成功,你弄好了发个教程大家学习一下.
那个描述符实在是不好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做平台,通用,复杂度比你人工做要十倍以上.
另外hid凭什么和msc放一起?不同用户需求不一样.这些就很难做成 ...

就是为了折腾哇

网友F:
能更新下高级定时器用dma或者主从模式,来产生精确个数的pwm嘛。对于步进电机和正弦逆变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