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定义对不对

楼主(2018-04-16):
no_init unsigned char a;
这样定义对不对,后面不加@指定地址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用no_init与__no_init有没有区别

楼主:
反正在IAR下编译好象都能编译通过。

网友B:
用no_init主要是为了防止看门狗导致系统复位后数据重初始化。

楼主:
目前我在系统中用no_init定义了两个标志位Flag1,Flag2以及其它几个no_init变量,初始化过程我作以下处理。
if((Flag1 != 0x5A) && (Flag2 != 0x5A))
{
     // 在此进行几个no_init变量初始化
     Flag1 = 0x5A;
     Flag2 = 0x5A;
}
这样防止看门狗复位时几个变量重新初始化。
更多操作

网友C:
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楼主:
我采用这种方式处理时,有时候在系统掉电重新上电后发现某个no_int 定义数据会出现一个非正常值,如本来我应该初始化为0,但上电后发现这个值不为0,有没有可能这个变量根本就没有初始化,显示还是一个随机值呢。

网友D:
一般是一些特殊数据!这些数据在系统复位(如看门狗复位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复位)时的数值是不能改变的!定义这些变量时要修改*.XCL 文件!具体问问刘工吧!我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网友E:
请问你知道具体怎样修改xcl文件吗?

楼主:
找到和你芯片型号相应的*.xcl文件。(最好复制一份,考到你程序的文件夹中,然后把这个文件配置到你的项目中)在这个文件中加入该语句!自己先要确定要定义的NO-INIT的字节数。

网友A:
会不会存在跟RAM内定义的其它变量地址重复的情况。

网友A:
_no_init第一次见啊,查了一下,学习了
_no_init 是一个SEGMENT,是给LINKER用的,定义到不初始化的块中去,编译器只给你分配空间,不给你初始化。

网友F:
定义到不初始化的块中去,编译器只给你分配空间,不给你初始化。

那也就是说_no_ini不能初始化了

网友G:
no_init,,,这个是啥作用的?

网友H:
灭这样用过的,也不知道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在系统中用no_init定义了两个标志位Flag1,Flag2以及其它几个no_init变量,初始化过程我作以下处理。
...

这一块的我参考下的

网友J:
怎样修改xcl文件

网友K:
RAM内定义的其它变量地址重复?

网友L:
__no_init 是一个SEGMENT

网友M:
@就是指定地址,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说的了,大部分编译器都这么用。

网友N:
在宏定义里面都有一个关键字__no_init

网友O:
__no_init是IAR扩展语法里面的一个扩展关键字

网友P:
@是一种语法。那么它的作用很明显就是将变量放置到对应的地址中。

网友Q:
@是指定地址

网友R:
后面不加@指定地址没有问题。

网友S:
__no_init 不初始化

网友T:
__no_init 是两个宏,这个是编译器定的

网友U:
no_init用于变量声明。 以 MSP430系列单片机为例, 在默认情况下, MSP430的 C 语言 编译器将变量存放在主 RAM 中, 并在启动时对其进行初始化。

网友L:
定义到不初始化的块中去。

网友Q:
定义全局变量的时候比如int char;  即使你没有赋值给他,编译器还是会给他一个初始化值0

网友P:
使用@,一个变量可以明确的制定一个存储地址。

网友O:
用是声明一个non-volatile类型的内存地址(Support non-valotile memory)。

网友N:
查看了《MSP430 IAR C/EC++ Compiler Reference Guide》内的IAR Language Extension Overview

网友M: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 address;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sfrb name = address;
这两种定义是等价的

网友T:
具体什么意思我不大清楚。

网友S:
@ address  指定具体存储位置,volatile 非易失性的。

网友U:
在 no_init变量的声明中,不能含有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