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不好使

楼主(2018-04-16):
一共4个触摸按键 初始化AD其中2个就不好使 表现为原始计数时有时无 基准线也不对 其他2个正常 不初始化AD一起正常 这这这何解啊 有遇到的吗

网友A:
理论上CAPSENSE输入引脚应该可以连接至任何引脚

网友B:
模块放置的顺序会引起问题

网友C:
做硬件需要超强的耐心  调板子是个体力活

网友D:
psoc creator中文输入如何保存?

网友D:
用psoc creator,注释用中文输入,退出CREATOR1.0后,重新打开文件时,中文全变为问号

网友E:
用英文注释吧,呵呵

网友F:
CREATOR不支持中文,楼主还是用英文吧

网友C:
现在还是这样的吗?

网友G:
这个应该是编码问题,如果都用cp936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D:
好吧,我用英语就行

网友H:
识别不出USB

网友I:
在设备管理器中有自己开发的USB硬件嘛?

网友J:
利用自己写的上位机测试程序可以正常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H:
可以正常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K:
正常情况,用BusHound就能识别出

楼主:
我觉得,CY控制台只能显示CY自己的USB设备,即VID=04B4的设备,其它VID,它就不理了。

网友H:
不是吧?我的VID=0547,PID=1013,CY控制台照样能识别啊!!

网友A:
呃,这是因为,CY收购了Anchor Chips Inc,后者是0547。

网友B:
识别不出来也能进行数据的正常传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