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G8U6 Jlink问题,找不到芯片

楼主(2018-04-16):
我现在使用的芯片是GD32F130G8U6 ,我现在的情况是,我KEIL能找到flash的大小,就是flashdownload里面可以看到GD的flash,但是我jlink ,却找不到芯片,刚开始JLINK,说没有这个芯片的驱动,我也找不到,现在就是连接不上芯片

网友A:
检查接线方式,接线正确情况下降低SW速率,程序中是否复用SWD调试口,jtag连接线是否过长

网友B:
先确认下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C:
这个跟电脑的也有关系的

网友C:
我一般是把电脑重启下的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也排除下驱动的问题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搞了下,最后可以了

网友F:
一般重新启动下电脑跟软件的,我这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些问题的关键h是SWD调试下载端口的怎么用?

网友H:
截图上错误,看看软件提示什么呢?MDK debug那里可以看到jlink吗?

网友I: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议题的

网友I:
个人认为还是程序的底层驱动的没有适配好的

网友J(2019-06-26):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GD32F150G8,用JLINK SW也找不到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GD32F150G8,用JLINK SW也找不到芯片

怀疑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和jlink什么的都没关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怀疑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和jlink什么的都没关系。

谢谢。j-link调试没问题了,一开始怀疑焊接水平不行,重复焊了几次还是不行,后面换了一块新的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