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连拉不上SEED-XDS510PLUS

楼主(2018-04-16):
(无正文)

网友A:
能看一下截图吗?

网友B:
没见过这个错误代码

网友B:
驱动不支持, 何解?
XDSv2不需要驱动

楼主:
那算了,结贴了吧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C:
驱动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仿真器出错

网友E:
在ccs的安装中选择所需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F:
那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G:
驱动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H:
重新安装ccs

网友I:
你用的CCS版本是多少?

网友J:
问题应该是出在XDS510的USB驱动上

网友K:
仿真器驱动已经安装成功了吗

网友:
可能你的板子存问题的。

网友C: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驱动软件。

网友D:
仿真器的驱动可能不兼容的。

网友F:
右击桌面上的计算机打开管理,设备管理器,然后找到那个未识别的仿真器,点击更新驱动试试看。

网友G:
可能是CCS配置不正确

网友H:
先把驱动删除,然后重新装驱动。

网友K:
去SEED的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

网友J:
插上仿真器后提示无法识别吗?

网友I:
老版本的CCS xds510的仿真器驱动程序可以到下面的SDI公司网站下载。

网友L:
这是就没连上啊,会不会硬件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