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编译出错

楼主(2018-04-16):
一个简单的程序,编译出错:cant open file sample.obj for input

请问何故?

网友A:
你用的什么?

网友B:
我用的是2407a和XDSUSB仿真机

网友C:
听说要把一个叫rts2000.lib的文件放到程序目录里面

网友B:
我找不到啊
编译出错是否与此有关。

网友D:
找一下库文件

网友E:
把工程建到对应文件夹下,还有不要有中文,文件名

楼主:
我看上面应该还有编译错误,以致未生成obj文件,才有这条连接找不到文件的错误

网友F:
这个问题的就是编译的时候找不到该文件的么

网友C:
打开 obj 文件是连接的过程了, 找不到这个 obj 文件, 很可能是因为编译有错误, 导致没有成功生成 obj 文件吧

网友D:
这个还要看下你的集成开发环境的吧

网友G:
重建个空工程,把程序加载进去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H:
重建工程,重新加载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I:
这个的看下相关的头文件的加载进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