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下iar有什么系统点的仿真教程吗?

楼主(2018-04-16):
刚开始学编程,对系统仿真调试过程还不是很熟悉,网上搜了下,没什么好的仿真调试教程,求分享一点适合新手入门的仿真调试资料

网友A:
仿真不如直接跑硬件。

网友B:
找个开发板例程看看呗;

网友C:
这个跟你用什么MCU有关系,找相应的MCU的例程包,就可以跑了。

网友D:
多用硬 件仿真,多调试多写测试,慢慢就熟悉了

楼主:
就是用st link做仿真,例如我自己弄了个usart的程序,跑起来接收不到数据,用单步执行都没跑到中断函数那边,也不知道是调试不对还是程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D:
你在中断函数的入口那里打个断点,看它运行进入没有。没有进入就是你配置的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E:
软件仿真有的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用st link做仿真,例如我自己弄了个usart的程序,跑起来接收不到数据,用单步执行都没跑到中断函数那边 ...

就是在这里做个断点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回去我试一下
主要还是对调试这块没啥概念,碰到问题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找问题了。
网上好像也没系统的调试教程

网友D:
对,在入口处打个断点。IAR和KEIL调试都差不多。灵活运用断点和单步运行工具,慢慢试,还有就是观察寄存器窗口,对比规格书看看是不是寄存器设置的有问题。多点耐心,积累经验。

网友F:
搜搜proteus吧。

网友G:
你需要仿真什么软件呢

网友H:
直接购买一个开发板。

网友I:
https://wenku.baidu.com/view/34eaa6b17e21af45b207a882.html

网友J:
这个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软件仿真。

网友K:
怎么不直接购买开发板呢。

网友L:
仿真调试教程网上很多呢

网友M:
MDK和IAR环境仿真

网友N:
以前都是用KEIL的软件仿真调试

网友O:
你要调试什么芯片呢?

网友K:
你要做软件仿真还是单步调试呢

网友J:
以前使用keil仿真过相关的软件。

网友I:
https://wenku.baidu.com/view/250a5e57bed5b9f3f90f1c62.html?from=search

网友H:
软件仿真一些功能不能测试的。

网友G:
好像都不能仿真stm32吧。

网友F:
或者Multisim也可以。

网友O:
是STM32 芯片吗?

网友N:
IAR的MDK效果怎么样

网友M:
这个仿真没有使用,只是单步调试用过。

网友L:
关于IAR的教程确实不少呢。

网友P:
直接在开发板上硬件调试仿真就可以

网友P:
仿真的话,软件调试仿真也可以,最好在开发板上硬件调试仿真

网友Q:
不就是打个断点么
看个内存值、寄存器值,然后修改之类的

网友R:
proteus8.6

网友R:
没有吧,不过软件仿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如直接硬件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在入口处打个断点。IAR和KEIL调试都差不多。灵活运用断点和单步运行工具,慢慢试,还有就是观察寄存器 ...

非常感谢,昨天已经把程序全部弄通了。

网友S:
买块开发板自己跑仿真做什么了

网友:
看看帮助文件有没有介绍

网友T:
IAR现在貌似不好**了。

网友U: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软件,打断点调试,看程序怎么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