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Navota NV32100试用】

楼主(2018-04-16):
4月初就收到21ic发出的板子了,首先感谢21ic的相关活动,其次为国产芯片点赞!但是点赞的同时也要吐吐槽!
首先说包装,真的比较简陋!泡泡塑料直接一裹开发板就发出来了,而且板子上竟然没有板载的下载器!这点建议nv32可以学习一下stm32!
既然板子都赠送了就不差一个板载的下载器了。
官方网站上资料不全,必须加QQ群才能得到相关的内容,而且信息归档比较零散。查找内容不方便!
言归正传
点击keil5的图标,启动后我这里首先弹出的是pack_installer对话框,我在这里添加的nv32的支持包,但是依旧需要将SVDConv.exe和nv32f100.FLM复制到对应的目录下。这个如何安装论坛里有,我就不多说了以免重复。

楼主:
在没有安装nv32f100安装包前,pack_installer里看不到nv32的信息

楼主:
安装完毕之后

楼主:
这个时候你可以打开一个附带的例程,进行编译但是在编译开始我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arm编译器版本问题,后来我在画圈圈的地方选择了默认,默认之后系统就能进行编译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编译之后的警告,提示有溢出,此时数据类型为int最高位为符号位。
.\drivers\inc\gpio.h(143):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range
     GPIO_PTD7_MASK = (1<<31),  /*!< GPIO Pin PTD7 bit mask */
.\drivers\inc\gpio.h(176):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range
     GPIO_PTH7_MASK = (1<<31),  /*!< GPIO Pin PTH7 bit mask */
后来查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声明称无符号型数据
.\drivers\inc\gpio.h(143):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range
     GPIO_PTD7_MASK = ((U32)1<<31),  /*!< GPIO Pin PTD7 bit mask */
.\drivers\inc\gpio.h(176):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range
     GPIO_PTH7_MASK = ((U32)1<<31),  /*!< GPIO Pin PTH7 bit mask */
这样警告就消失了。

楼主:
接下来在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画面,最开始看着论坛里第一试用贴的兄弟就是用stlink供电的,我也就尝试着用stlink供电结果就出现了这情况。后来在论坛里一同找知道了这个现象和没有给开发板直接供电是一样的,所以果断的接上了外接电源。系统识别了,估计可能与我的stlink质量有关。

楼主:
但是在下载的时候报错
接下来寻找错误终于发现在flash down选卡里有一处设置的不对,我在图中圈出来了此处应该是0x20000000,如果出现跟教程不一样的值需要手动调整,前面为0X20000000后面为0x1000;修改之后程序下载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程序下载完毕之后需要重新上电

总结一下,nv32的板子还是比较好掌握的,但是板子上扩展的电源什么接口太少了,本来想点个12864的,看看板上的资源还要动手外扩就懒了!

楼主:
最后谢谢21ic的礼物,草草的完成了一个作业!@21ic小管家

网友A:
还好,我去年就通过官网申请到了板子,不过我一下午就把GPIO口调通了,比较顺利

网友A:
国产的服务毕竟还没有欧美大厂的完善,不过价格到时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