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达形式在程序中该如何写呢

楼主(2018-04-16):
430TA寄存器中CCISx这一位决定了输入端,CCIS_0对应CCIxA,CCIS_1对应CCIxB,x是确定选择A中具体的哪个输入口,但这个表达形式在程序中该如何写呢?

网友A:
不考虑别的选择?

楼主:
如果我要选择CCI2A该怎样设置

网友B:
这个看你设置的TAyCCTLx是哪个,对于你说的CCI2A,应该是设定TAyCCTL2,其中y表示是哪个定时器,许多型号不止一个定时器的,例如TA0,TA1,而TA1中可能含几个CCTL,例如TA1CCTL2

网友A:
具体使用哪个引脚,这和IO端口的复用功能设定有关系,需要参照相应器件型号的数据手册中的表格数据,这个数据表格一般在数据手册靠后面的端口原理图章节

网友C:
大多数情况下默认就可以了,定时器的捕获引脚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
以TA0为例,当你设置TA0CCTL2时,CCISx对应的值分别为CCI2A  CCI2B  GND  VCC;当你设置TA0CCTL3时,CCISx对应的值分别为CCI3A  CCI3B  GND VCC,以此类推

网友D:
使用宏定义吧

网友E: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F:
你直接写入数据不就行了吗

网友G:
你具体描述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H:
你要配置成什么

网友I:
CCIS_1=CCIS_1|0x01

网友J:
你要赋值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选择CCI2A该怎样设置

配置什么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选择CCI2A该怎样设置

如果看不懂,就看别人的代码

网友G:
这样看根本看不懂是什么含义的

网友F:
CCIS_1=0xxx

网友E:
表达要什么意思呢

网友D:
直接定义这个写入方式

网友J:
赋值为0还是赋值为1呢?

网友I:
CCIS_1=CCIS_1^0x01

网友H: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选择CCI2A该怎样设置

选择哪个寄存器就配置哪个寄存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选择CCI2A该怎样设置

官网的代码有很多的配置形式。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选择CCI2A该怎样设置

CCI2A=0xff这样吗

网友N:
这些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以TA0为例,当你设置TA0CCTL2时,CCISx对应的值分别为CCI2A  CCI2B  GND  VCC;当你设置TA0CCTL3时,CCISx对 ...

这个信息我参考下的哈

网友O:
定时器的应用还是特重要的一环节

网友P:
使用哪个引脚,需要参照相应器件型号的数据手册中的表格数据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具体使用哪个引脚,这和IO端口的复用功能设定有关系,需要参照相应器件型号的数据手册中的表格数据,这个数 ...

这跟端口的实际设计有关系的

网友R:
默认情况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