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id参数整定

楼主(2018-04-16):
最近在做pid参数自整定算法,对整定参数,出现较大的超调,但稳态时效果非常好,之前是在国外网站参考的别人的,现在自己写了一个,按照网上的一些整定方法,现在整定的参数有较大的差异,不知道那位经验丰富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想写个完美的通用PID整定还是很难的。CNKI上可以找到很多相关论文。不过大部分是糊弄人的。

网友B:
网上可以先看别人的PID调整方法啊

网友C:
这个都要用到很多高级的算法了。比如神经网络。

网友D:
一般通过工程人员的经验技巧进行凑试

网友E:
PID控制的难点不是编程,而是控制器的参数整定

网友F:
实验结果又什么变化

网友G:
一般采用实验凑试法

网友H:
参数整定的关键是正确地理解各参数的物理意义

网友I:
PID的参数整定 调节器的工程整定方法,主要有临界比例度法、衰减曲线法。

网友J:
PID参数整定的结论是根据普遍经验总结的

网友K:
1.比例环节P可以反映输入信号当前的信息(现在)2.积分环节I可以反映输入信号“历史变化”的信息(过去)3.微分环节D可以反映输入信号未来的变化趋势的信息。

网友L:
现实中启动控制到响应控制,到达到目标,过程中所有东西都有滞后性的

网友M: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I:
对比曲线图,反复测试相关的数据。

网友H:
查看PID三个参数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G:
通过闭环运行或模拟,观察系统的响应曲线,然后根据各参数对系统的影响,反复凑试参数

网友F:
最好能够给出一个结果,才能参考的。

网友E:
主要是靠的经验。

网友D:
常采用的方法有临界比例度法

网友L:
p是比例。代表偏差放大的倍数。微分是提前刹车。

网友K:
根据这三点可以定性地理解PID参数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J:
论其实都是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

网友M:
PID的原理是利用误差消除误差。三个系数P(比例),I(积分),D(微分)分别对应误差的现在,过去,和将来。从这个角度去想每个参数的影响效果会形象一点

网友N:
我觉得应该调整时候从小到大,然后判断系统的惯性,阻力,速度,加速度,甚至高阶导数的变化关系,预测稳定状态的值。

网友O:
多看数据吧,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写个完美的通用PID整定还是很难的。CNKI上可以找到很多相关论文。不过大部分是糊弄人的。 ...

论文看了一大堆,理论性太强,操作起来难度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通过工程人员的经验技巧进行凑试

我这个主要是不通过人工调节而实现的,试凑就是去了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可以先看别人的PID调整方法啊

已经在国外网站上看过了,写的比较好,但实际修改与理解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要用到很多高级的算法了。比如神经网络。

我觉得模糊就够了,但模糊对于线性升温并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实中启动控制到响应控制,到达到目标,过程中所有东西都有滞后性的

我试过大滞后系统和实时反映的效果都一样

网友P:
这玩意先要弄清楚P、I、D三部分的作用原理,然后就是玩命的实验了。

网友Q:
凑试法,试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