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模拟

楼主(2018-04-16):
我用FET_examples目录中FET140文件夹下,fet140_ta01.c文件组建项目。

在iar for msp430 环境中,用软件模拟为什么不能进入定时中断呢?

网友A:
是不是因为没有smclk的原因?

楼主:
是啊,在这个环境中如何设置lfx 和x2呢?并并我修改了程序,将其时钟源改为dco,也不中断。

网友B:
好象只有硬件才支持硬件中断。

网友C:
找一个crack试试

网友D:
CLOCK的模拟需要硬件支持的,软件模拟无法完成。

网友A:
是的,基本上模拟只用来验证一些C语言算法,和硬件中断相关的,都是需要硬件支持的。

网友E:
软件模拟不支持硬件的某些功能。可以弄一块LaunchPad,4.3美金。带仿真器,适合入门学习

网友F:
还是使用硬件仿真一下吧!

网友G:
430软件仿真比登天还难,还要编写测试程序,不像KEIL操作一样,如果你硬要操作也可以,但是建议用硬件仿真,方便,快捷、效率高。

网友D:
是不是因为软件模拟实际上并没有启动芯片的定时器,所以才没有中断的

网友A:
需要硬件支持才能完成中断的

网友F:
软件模拟?

网友H:
进入中断必须有硬件才能行

网友I:
建议使用仿真软件测试

网友J:
这得硬件产生中断的吧

网友K:
这个合理利用中断还是不错的

网友L:
手动去设置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是可以软件触发中断的

网友M:
用软仿就进不了CPU定时器0的中断

网友N:
很奇怪的是问题的发生是不确定的

网友O:
有中断触发后就会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P:
中断程序无法进行模拟

网友Q:
定时器由硬件自动在计时

网友R:
触发信号没有的

网友S:
你的中断程序压根没进去

网友T: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网友U:
楼主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P:
使用硬件开发板吧。

网友O:
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设置断点,就可以观察了

网友N: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的断点无法触发

网友M:
软仿的情况下CPU定时器0的中断到来(中断标志位置位)后PIE的相应中断标志位没有自动置位

网友L:
建议直接使用硬件来进行调试

网友U:
必须使用软件进行仿真吗?

网友T:
都是使用开发板进行定时器中断仿真。

网友S:
建议使用硬件进行仿真和调试的。

网友R:
没有实现定时器的硬件

网友Q:
必须硬件设计才可以的。

网友V:
这个进不到中断里面的适合原因的?

网友W:
这个跟定时器中断关系比较大的哈

网友X:
需要硬件来支持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