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警告的意思是,没有指定入口,你可以把程序的最开始那段复制上来,然后让大家看看

网友B:
原因是,在CCS新建project下buinding option中linker默认使用了-c参数,大概应该是默认为c源程序编译

网友B:
我的是汇编,解决此问题方法,将linker标签页中,AutoinitModel修改为No Autoinitialization即可。

网友C:
楼上大牛啊 厉害啊

楼主:
是啊,一下就明白了,多谢啊

网友:
也可以在工程中添加相应的lib文件,添加到library中,一般可添加rts2800_ml.ib 或者fpu浮点计算的lib

网友D:
entry point符号是debugger所使用的。

网友E:
在build option里去掉

网友F:
默认情况下,28xx的C语言程序代码入口应该是_c_int00

网友G:
CCS新建project下buinding option中linker默认使用了-c参数

网友H:
Linker选项使用-c或-cr选项_c_int00被自动定义为程序的入口点。

网友I:
如果Linker选项使用-c或-cr选项,_c_int00被自动定义为程序的入口点。

网友J:
"code_start" 入口符号不是"_c_int00"而是"code_start"

网友K:
因为C入口地址最终是由用户的CMD文件覆盖的,警告不影响使用。

网友L:
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M:
直接在CCS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I:
在“TMS320C6000优化汇编手册”第五章“链接C/C++代码”有一段关于_c_int00符号的说明。

网友H:
除警告的方法在 Linker选项下面选择No Autoinitialization.

网友G: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F:
在project中指定了code_start作为代码的入口

网友E:
去掉了code_start没事

网友D:
然后将“code_start”替换成“_c_int00”,或者放置空白(前提是你的程序中已经有定义)就可以消除此WAINING。

网友M:
warining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L:
这个可以不用指定的。

网友K:
在编译选项里面link标签页,把Code Entry Point(-e)编辑框里面的code_start删除

网友J:
换成_c_int00 或空白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汇编,解决此问题方法,将linker标签页中,AutoinitModel修改为No Autoinitialization即可。
...

这个解决办法的我也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