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诚恳请教--如何绘制4层板

楼主(2018-04-16):
最近想学习一下如何画4层板,以如图所示这块控制板为例,这块控制板分为A B C三个不同功能区域,并且这三个区域是隔离的,通过光耦来实现信号的互联。由于这块板所处的电磁环境可能比较恶劣,所以考虑用4层板,也就是将电源层以及地层放置到PCB的中间,A B C三个区域都这样处理,但是我刚刚试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分割,我用的软件是DXP2004,点击“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add plane”,然后增加了GND以及POWER层,但是一回到PCB界面,发现整块PCB都自动添加了两个内层,也就是GND以及POWER这两层。但是我想要的每个不同的区域都布置不同的电源层和底层,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样分割呢?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作为Plan,是不可以走线的。只有layer才可以。在plan上是可以分割成多个区域,分别分配不同的电源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Plan,是不可以走线的。只有layer才可以。在plan上是可以分割成多个区域,分别分配不同的电源网络。 ...

抱歉可能我表达得不够清晰,我原意是这样:三块不同的区域三块不同的电源和地放置在内层,即POWER-A/GND-A,POWER-B/GND-B,POWER-C/GND-C。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将PLANE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我表达得不够清晰,我原意是这样:三块不同的区域三块不同的电源和地放置在内层,即POWER-A/GND-A ...

直接上度娘搜索,Altium内电层分割   或者  DXP内电层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