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PWM控制器,(高价有偿服务!)

楼主(2018-04-16):
要求:
       1, 可以与上位通信,通信方式最好是Ether cat
       2, 能接受上位的脉冲指令
       3, 能把上位的脉冲指令按照一定的方式转化为PWM信号,并输出给负载。

网友A:
这要求难度不大, 但还是挺繁琐
是不是应该发到外包版块去

网友B:
发到21IC的项目外包好了

网友C:
你好,PWM控制器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难度不大, 但还是挺繁琐
是不是应该发到外包版块去

好的,多谢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到21IC的项目外包好了

好的,多谢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PWM控制器用在什么地方的?

用在控制液压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