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否不超过额定负荷即可?想用大电阻把小电流采样。

楼主(2018-04-16):
电流互感器规格100A/5A   二次侧额定负荷1VA
如今向一次侧输入0-50mA   是否可以并联一个2K电阻进行采样的到0-5V的交流电?
因为思路好没弄好,所以没有购置物件在手上,查阅资料后发现平常使用的采样电阻都很小
虽然有一种方案是用用双电源运放进行放大后再整流
但如果能用大电阻进行采样,意味着可以用5V直流单电源供电精密整流。
学不精,希望大佬们给点建议

@xch :可否帮忙看看20楼
xch
且相位关系也发生变化。不过可以并联一个电容来补偿
xch
互感器不是理想变压器。负载阻抗与电感阻抗并联。 100/5是负载阻抗远小于并联感抗得到的。 如果阻抗接近或者超过感抗,则这种比例关系不存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规格100A/5A   二次侧额定负荷1VA
如今向一次侧输入0-50mA   是否可以并联一个2K电阻进行采样的到0-5V的交流电?

想都别想。接上你说的那么大电阻之后,误差肯定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规格100A/5A   二次侧额定负荷1VA
如今向一次侧输入0-50mA   是否可以并联一个2K电阻进行采样的 ...

emmmmmmm
到底是二次阻抗决定误差  还是二次负荷决定误差
一次侧输入50mA  二次侧才0.0125VA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mmmmm
到底是二次阻抗决定误差  还是二次负荷决定误差
一次侧输入50mA  二次侧才0.0125VA呀 ...

这个误差,是铁心磁通非线性引起的。
你的电流互感器,额定100A/5A,二次额定负荷1VA,那么二次额定电压是0.2V。互感器铁心决定了二次电压超过0.2V时误差就不能保证。现在你要用到5V,即0.2V的25倍,铁心的非线性必定非常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是铁心磁通非线性引起的。
你的电流互感器,额定100A/5A,二次额定负荷1VA,那么二次额定电压 ...

参考额定电压的?查过一些资料,好像基本上参考额定负荷和额定电流的。线性的概念,应该是建立在额定电流上的吧,意思是超越标称额定输出电流x倍,磁芯无法保持线性输出,精度低,x为生产方标注,这个互感器标注的是1.1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额定电压的?查过一些资料,好像基本上参考额定负荷和额定电流的。线性的概念,应该是建立在额定电流 ...

电流互感器二次是电流源,不怕短路,就怕开路。
电流互感器线性的概念,是建立在二次绕组两端电压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二次负载电阻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额定电压的?查过一些资料,好像基本上参考额定负荷和额定电流的。线性的概念,应该是建立在额定电流 ...

你这个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1VA,电流5A,那么负载电阻不能超过0.0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1VA,电流5A,那么负载电阻不能超过0.04欧。

谢谢了,看来要弄双电源放大了
一般来说这种电流互感器,小电流的精度能保证吗,一次侧毫安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看来要弄双电源放大了
一般来说这种电流互感器,小电流的精度能保证吗,一次侧毫安级 ...

100A/5A的电流互感器,工作在一次电流仅50mA状态下,精度完全不能保证。要想保证精度,采用100mA/2mA的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5A的电流互感器,工作在一次电流仅50mA状态下,精度完全不能保证。要想保证精度,采用100mA/2mA的电 ...

因为是个人毕业设计,X宝上我找不到毫安级,低匝数比的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个人毕业设计,X宝上我找不到毫安级,低匝数比的CT。

看看这个。

楼主:
这种4pin的啊,我留意过。
参数够用,但是我要设计一个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开合式最适合,穿心式勉勉强强
一次侧是L&N。。这种4pin的不方便。
所以我打算还是使用尽量低匝数比的开合式CT,电路上尽量精密采集和整流。
根据国标也不需要太过精确,在设定范围内动作即可。
这是我暂时想到的办法了。
经验不足,想搭建一个建议的+-5V电源,使用一个usb供电,2个7805可以完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4pin的啊,我留意过。
参数够用,但是我要设计一个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开合式最适合,穿心式勉勉强强
...

“经验不足,想搭建一个建议的+-5V电源,使用一个usb供电,2个7805可以完成吗”
由USB产生正负5V,使用2个7805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不足,想搭建一个建议的+-5V电源,使用一个usb供电,2个7805可以完成吗”
由USB产生正负5V,使用2 ...
那个我写错了  是一个7805 一个7905
可否给个方向,为了方便演示。
我想避免用交流供电。usb最好,电池盒的话要2盒,一共6-8节,感觉好占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给个方向,为了方便演示。
我想避免用交流供电。usb最好,电池盒的话要2盒,一共6-8节,感觉好占地方 ...

使用USB供电,要产生负5V,考虑使用ICL7660。

网友B:
原厂会给出二次侧允许的最大的电压(额定电流下)。超过就会影响精度,如果明白安培定理,就会明白,二次电压的维持要靠磁动势,磁通量来维持。磁通量的维持肯定会影响电流误 差。这跟电路原理和材料磁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会给出二次侧允许的最大的电压(额定电流下)。超过就会影响精度,如果明白安培定理,就会明白,二次电 ...

我对磁材料这方面不太了解,X宝上得到的商家datasheet很简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磁材料这方面不太了解,X宝上得到的商家datasheet很简陋。

铁磁性材料的特性,每一本《电路》教材中必然涉及。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大把。
要初步掌握,看看这本《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赵修科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磁性材料的特性,每一本《电路》教材中必然涉及。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大把 ...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1VA,电流5A,那么负载电阻不能超过0.04欧。

这样的采样电路可否可取,R2是否也要遵循不应大于0.04欧,发现仿真波形也有点上浮
如果末端需要得到一个1-5V交流电压,也就是千倍放大,是否应该再添加2个op07组成2次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采样电路可否可取,R2是否也要遵循不应大于0.04欧,发现仿真波形也有点上浮
如果末端需要得到一个 ...

为什么OP-07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用0.04欧?
要得到5V峰值输出,该电阻应该是1414欧(注意25mA是有效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采样电路可否可取,R2是否也要遵循不应大于0.04欧,发现仿真波形也有点上浮
如果末端需要得到一个 ...

要得到5V峰值交流电压,电源电压用正负5V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OP-07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用0.04欧?
要得到5V峰值输出,该电阻应该是1414欧(注意25mA是有效 ...

你之前不是提过那个1VA额定二次负荷的电流互感器采样电阻应该不大于0.04欧,我不知道这样的电路,那个R2是否也要低于0.04欧,就赶快过来问问你了
那个电源电压我疏忽了没改。我会改成正负9V的
按你这样说,我是不是直接把R2这个采样电阻改大,仅用一个op07就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电压
那个Muitisim软件,设置的是峰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采样电路可否可取,R2是否也要遵循不应大于0.04欧,发现仿真波形也有点上浮
如果末端需要得到一个 ...

可以用运放作I/V变换。
反馈电阻不是负载阻抗,等效负载阻抗近似等于反馈阻抗/运放开环增益。

但是你这个电路不稳定,可能会自激振荡。需要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之前不是提过那个1VA额定二次负荷的电流互感器采样电阻应该不大于0.04欧,我不知道这样的电路,那个R2是 ...

电流互感器采样电阻,是联接在副边绕组两端的电阻。
你图中电阻,可不是联接在副边绕组两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采样电路可否可取,R2是否也要遵循不应大于0.04欧,发现仿真波形也有点上浮
如果末端需要得到一个 ...

请参考

楼主:
这个运放应该也是双电源供电吧,op07可以吗?如果我需要一个伏级输出,是不是直接调节电阻即可
版主提到可能产生自激振荡应该是放大倍数过大导致的吧,我还在想如何构建新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应该也是双电源供电吧,op07可以吗?如果我需要一个伏级输出,是不是直接调节电阻即可
版主提到可 ...

是双电源。你可以改成单电源电路。要使用好几个运放。
一级不太可能放大到0~5V, 因为输入才100uV。
多级放大最好用独立电源隔离前后级。第一集你可以得到50mV ,再放大30多倍你可以得到5vp-p。
自激振荡不是因为放大倍数问题。 还是书上说的,满足了相位和增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运放作I/V变换。
反馈电阻不是负载阻抗,等效负载阻抗近似等于反馈阻抗/运放开环增益。

修改成28L建议的二级放大可以避免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采样电路可否可取,R2是否也要遵循不应大于0.04欧,发现仿真波形也有点上浮
如果末端需要得到一个 ...

这是非常可取的电路,不过二点要清楚,对电流源是轻载,输入电阻等于0,二,CT不是理想的电流源有低的直流内阻,注意要选低VOS的运放,不然直流误差很大。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非常可取的电路,不过二点要清楚,对电流源是轻载,输入电阻等于0,二,CT不是理想的电流有内阻,注 ...

感谢回复
这个op07芯片,我可以单用一个进行2000倍放大吗,还是使用多级放大
计划是将0-2.5ma(峰值)转换为0-5v(峰值)电压,也就是需要放大2000倍

xch
量纲不同,不能用“倍”这个词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这个op07芯片,我可以单用一个进行2000倍放大吗,还是使用多级放大
计划是将0-2.5ma(峰值)转 ...

不可以,除非有做直流自动消除电路。或做交流放大电路输出,隔直输出,前级产生的直流偏差较大。或者用零偏差的运放。不要用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这个op07芯片,我可以单用一个进行2000倍放大吗,还是使用多级放大
计划是将0-2.5ma(峰值)转 ...

那不是2000倍。
说多少倍,输出量和输入量必须是同一种量,可以都是电压,也可以都是电流,二者之比为无量纲(纯数),才可以称为倍数。但现在输出是电压,输入是电流,二者之比量纲为电阻,不能称为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2000倍。
说多少倍,输出量和输入量必须是同一种量,可以都是电压,也可以都是电流,二者之比为无 ...
不好意思啊
我......脑筋打结了,表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除非有做直流自动消除电路。或做交流放大电路输出,隔直输出,前级产生的直流偏差较大。或者用零 ...

相对于搭建外围消直电路,改运放好像方便一点,op07据我了解是很久前的运放了,如今有啥好的介绍吗,我对元器件选型不太了解,基本上只认识一些很大众的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对于搭建外围消直电路,改运放好像方便一点,op07据我了解是很久前的运放了,如今有啥好的介绍吗,我对 ...

零漂移的新型运放,到官网查下就知道如OPA378,工频信号,带宽要求也不高,很好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对于搭建外围消直电路,改运放好像方便一点,op07据我了解是很久前的运放了,如今有啥好的介绍吗,我对 ...

你这交流放大器不需要消除那一点点直流漂移。 ADC之后数字滤波器软件都会给你处理掉。易如反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交流放大器不需要消除那一点点直流漂移。 ADC之后数字滤波器软件都会给你处理掉。易如反掌。 ...

我计划的是通过精密整流滤波处理放大后的交流电压得到平均值,经ADC转换送到单片机的。
你所说的搭建数字滤波器,应该建立在直接用单片机读取整个交流波形对吧,用算法应该是最好方案,避免了过多模拟电路的误差

xch
是。省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漂移的新型运放,到官网查下就知道如OPA378,工频信号,带宽要求也不高,很好找的。 ...

我看了下  它是单电源 、轨对轨运放
各项参数基本上比op07好,但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话,我只能得到一个半波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  它是单电源 、轨对轨运放
各项参数基本上比op07好,但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话,我只能得到一个半波 ...

调偏置,正负波都在零以上,采样,真有效值运算。得有效值。

网友D:
用高精度的电阻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应该也是双电源供电吧,op07可以吗?如果我需要一个伏级输出,是不是直接调节电阻即可
版主提到可 ...

转成单电源设计,输出接近5Vpp。 你得选择输出轨对轨的opa。

网友E:
一次匝数绕多一点。要不就是加二次的互感器,,去看看别人家怎么做就好了,,参考安科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次匝数绕多一点。要不就是加二次的互感器,,去看看别人家怎么做就好了,,参考安科瑞的
...

不能绕,这设计是感应漏电流的,需要把LN线同时穿过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精度的电阻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咋样

高精度小电阻并二次侧吗

网友B:
这应叫零序传感器

网友E:
http://www.yuanxing.net/chinese/15.asp去看看这里有你想要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绕,这设计是感应漏电流的,需要把LN线同时穿过互感器

“需要把LN线同时穿过互感器”
零序电流不需要直流分量,完全可以选用普通廉价运放,电容隔去直流成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yuanxing.net/chinese/15.asp去看看这里有你想要的么

这些匝数比太高了,基本上达到工业用产品级的水平了吧。
我打算到时候回校做毕设演示,不用真的利用LN产生零序电流,而是像国标一样,直接在一次侧给予毫安级电流,再把二次侧的感应电流进行处理,匝数比太高的话,太难处理了。
而且线圈这种东西,太玄学了,工艺和磁材料要求太高了,优秀的CT又太贵,毕设用有点负担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叫零序传感器

是的,但如果直接给予毫安级的电流模拟漏电流到一次侧,普通电流互感器应该就能做到。
全为了毕设演示

网友B:
要看变比

楼主:
X宝看到的穿心式和开合式最小的是100A/5A,穿心式的二次额定负荷高点,有5VA;而开合式的只有1VA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精度小电阻并二次侧吗

就是把你原来的电阻换成高精度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LN线同时穿过互感器”
零序电流不需要直流分量,完全可以选用普通廉价运放,电容隔去直流成份即 ...

但零序电流也是正弦电流吧,演示的时候我是打算跟国标一样直接通正弦电流到一次侧的,而不是真正的零序电流
归根结底,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设计基本上等同于电流表,只不过是检测毫安级的电流,还只能使用穿心式或者开合式电流互感器。
由于成本和技术知识的限制,我又使用不了一些太过于昂贵和高精度的互感器,只能希望在采集电路和整流滤波电路上尽可能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把你原来的电阻换成高精度的额

你说的是那个单个op07组成的I/U转换电路的R2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零序电流也是正弦电流吧,演示的时候我是打算跟国标一样直接通正弦电流到一次侧的,而不是真正的零序电 ...

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只要多穿几匝即可,这可以拆一个具有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看看就知道了。
活动铁心的电流互感器,因磁路总会有间隙,精度相当差。

前面zyj9490已经说过了,只要用电容隔直,只取交流成份,就不必考虑运放失调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X宝看到的穿心式和开合式最小的是100A/5A,穿心式的二次额定负荷高点,有5VA;而开合式的只有1VA ...

要用专用的零序传感器,零序传感器一次侧的电流是很小的,基本上是MA级的,变比也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精度小电阻并二次侧吗

并联一个2K电阻进行采样的到0-5V的交流电,对就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专用的零序传感器,零序传感器一次侧的电流是很小的,基本上是MA级的,变比也不是很大。 ...

好的,谢谢。我再去搜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一个2K电阻进行采样的到0-5V的交流电,对就这个

这个问题一起讨论过
讨论结果为,CT二次侧应近似于短路,并联2k电阻阻抗太大了。
打算利用运放虚短的特性,使用I/V转换电路进行采样,输出电压为二次侧电流*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专用的零序传感器,零序传感器一次侧的电流是很小的,基本上是MA级的,变比也不是很大。 ...

实在找不到了,暂时找到的最低变比是1A/0.5mA或者1A/1mA
如果我的模拟演示手段为直接往一次侧输入30mA正弦交流电,可否用普通的电流互感器代替零序互感器以达到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找不到了,暂时找到的最低变比是1A/0.5mA或者1A/1mA
如果我的模拟演示手段为直接往一次侧输入30mA正 ...

你只是做漏电故障指示啊! 随便啦。  以上讨论均无效。你直接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得到放大,检波等输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是做漏电故障指示啊! 随便啦。  以上讨论均无效。你直接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得到放大,检波等输出结 ...

不单单是故障指示呀
我设想用单片机和数码管进行漏电量的显示,这也需要稍微精准的采样和整流吧,虽然不用达到电流表的那种程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单单是故障指示呀
我设想用单片机和数码管进行漏电量的显示,这也需要稍微精准的采样和整流吧,虽然不 ...

用个互感器,后面接个毫伏表并联个高频滤波电容。不用单片机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互感器,后面接个毫伏表并联个高频滤波电容。不用单片机这么复杂

我毕设课题已经定下来了,改不了了。
哈哈

xch
@小黑黑 :你只做一个样品,准确度都靠软件修正。
@xch :算法也行 不过也需要采样放大电路比较精准才行,现在苦恼的就是这个
xch
用个三极管交流放大,然后MCU内部ADC,数字信号处理。靠算**文得分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毕设课题已经定下来了,改不了了。
哈哈

哦,毕设,还是搞复杂些好,搞晕教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哦,毕设,还是搞复杂些好,搞晕教授

用这个就足够精度了

xch
@zyj9490 :这是带负反馈的线性放大器。 音响HiFi 级别的精度,放大的是小信号。 你以为精度,和线性要做到什么水平才好?
有工程实践过吗?要高精度测量有点差,线性肯定不好。
xch
放大倍数可以修改发射极电阻获得。电路本身工作点是稳定的,放大倍数有一点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就足够精度了

2.5mA转5V  这个够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mA转5V  这个够精度?

mcu 的ADC精度能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 的ADC精度能有多高?

我没有别的意思
MCU的ADC我用的是8位,精度不算高。
因为我没用过你这个放大电路,我的二次侧电流太小了,担心无法很好的得到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别的意思
MCU的ADC我用的是8位,精度不算高。
因为我没用过你这个放大电路,我的二次侧电流太小了 ...

所以说这种精度可以接受。 你的关注点应当聚焦在MCU 的ADC精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