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Error: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

楼主(2018-04-16):
关于使用keil c51搭配 megwin官网提供的OCD,debug的时候总会出现这种错误Error: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
请问有没有类似错误的解决方法呢,试了一些方法但都不行

楼主:
这是关于版本的一些信息
IDE-Version:
μVision V5.14.0.0
Copyright (C) 2015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 Information:
feng Microsoft
Microsoft
LIC=X9F8T-R0QJR-RKLBI-T3M3R-VRY7Z-9QXW6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PK51 Prof. Developers Kit  Version: 9.00
Toolchain Path:    J:\MDK5\C51\BIN
C Compiler:         C51.exe    V9.00
Assembler:          A51.exe    V8.01
Linker/Locator:     BL51.exe    V6.22
Librarian:             LIB51.exe    V4.24
Hex Converter:      OH51.exe    V2.6
CPU DLL:               S8051.DLL            V3.72
Dialog DLL:         DP51.DLL             V2.59
Target DLL:             MegawinOCD.DLL       V2.81_20171228
Dialog DLL:         MegawinOCD.DLL       V2.81_20171228

网友A:
用TOOLS 里面的工具烧录一下,会提示更新到最新版本,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还是驱动没有装好吧。重装下驱动就好了。

网友C(2021-04-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重装下驱动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