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机驱动

楼主(2018-04-16):
驱动24W小功率电机,用DSP芯片输出六路PWM信号,PWM信号接UCC21521(隔离栅极驱动器),输出4A拉电流,是否可以不用接六个场效应管,而直接连接电机,因为输出电流已经够用了

xch
驱动电压够吗?

网友A:
不行.  UCC 不能持续输出那么大电流啊

网友B:
4A是峰值拉电流,持续输出肯定到不了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