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RC16校验

楼主(2018-04-16):
/* CRC  High */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 Low*/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
//程序名:uint CRC16(uchar *puchMsg, uchar usDataLen)
//入口参数:*puchMsg:需要计算校验码的数组     usDataLen:需要计算校验码的长度
//出口参数:uint型数据,为计算的crc16校验码
//程序说明:本校验码的生成方式和上位机的生成方式有区别,其高低位正好相反
//=========================================================================
/* CRC Check ---- A Table-Driven  Implementation-----*///auchCRCHi
ushort CRC16(uchar *puchMsg,uchar usDataLen)
{
    uchar uchCRCHi=0xFF;
    uchar uchCRCLo=0xFF;
    unsigned long uIndex;
    while(usDataLen--)
    {
                uIndex=uchCRCHi^*puchMsg++;
        uchCRCHi=uchCRCLo^auchCRCHi[uIndex];
        uchCRCLo=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8|uchCRCLo);
}

网友A:
不能说你的程序有问题, 不过保存这么大的表格, 太浪费 ROM 空间了
有些系统不一定能承受的
还有优化的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你的程序有问题, 不过保存这么大的表格, 太浪费 ROM 空间了
有些系统不一定能承受的
还有优化的办法 ...

这是查表的方法,用的比较多,以前做MODBUS的时候用的这种。好像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没用过

网友B:
CRC-16,要么费ROM空间,要么费CPU资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C-16,要么费ROM空间,要么费CPU资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可能太武断了点

网友C:
记得十几年前,我狠狠的研究了MODBUS的CRC16的表,然后简化成4个小的表,一个小的表16字节,总共64字节,这样就兼顾了速度和容量。

你牛,如果方便的话分享来看看,让我也学习学习,谢谢!
老哥 那两个表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D:
确实见过半表的。 @hotpower
以前教通讯原理的老师,讲异或,就是不带进位的减法。而整个CRC,则是一种除以一个称为多项式的二进制数来求余数的计算过程。
A/B = C ......D
如果B为固定的多项式,已知A,可以求D;反过来只知道B和D来求A是不行的。

二进制一位一位的除,和8位8位的除(需要一个类似小九九的表格),又或者4位4位的除,都是可以的。
不过硬件计算的话可以加速很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不过对CRC研究最深的,当属老Hot大叔。
@hotpower , 大叔网站怎么卖给别人了? 我京东搜索 hotpower,和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都成了一家做某商品的了?

网友D:
网站虽然卖了,但是江湖上还是 踏雪留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7741f0100lbkq.html
http://www.**.com/HotPower/blog/12-09/285633_a1fcf.html

网友E(2018-12-30):
晕,是网页不要了,被别人占了。现在是
http://www.hotpage.com.cn/hot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