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8-04-17):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想使用可充电电池给芯片供电一般有什么选择?
2、如果使用聚合物锂电池的话,3.7V一般采用什么稳压芯片转到3.3V好一些?
3、电池充电一般是怎么充的,需要充电芯片什么的吗?

网友A:
锂电池的话一般用充电管理芯片,AP5054

网友B:
锂电池充电最要关注的是不能过充,会损坏电池,最简单的4.2V恒压充就行了.串个灯泡

网友C:
电源芯片用LDO啊;
电池管理芯片肯定要加啊;

网友D:
可用聚合物锂电池,LDO可以用低压差稳3.3V,例如xc6202,充电用单节充电IC,例如CE3150等

网友E:
小电流用低压差LDO,一般输出电流在100mA以内。
如果电流较大,就用RT8059
充电可以用TP405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用聚合物锂电池,LDO可以用低压差稳3.3V,例如xc6202,充电用单节充电IC,例如CE3150等 ...

感谢,了解了一下xc6206确实合适,不知道电池充电的话是不是使用的充电器就是包含了充电I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流用低压差LDO,一般输出电流在100mA以内。
如果电流较大,就用RT8059
充电可以用TP4057

感谢,不知道电池充电的话是不是使用的充电器就是包含了充电I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