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外部RAM 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8-04-17):
我的keil memory编译用的模式用的是small 模式,现在低128 RAM区快用完了,用把有些变量用xdata 定义,         xdata int sum_error;                                //误差累计
xdata int last_error;                                //e[-1]
xdata int prev_error;                                //e[-2]
结果程序就跑飞了,不能用,有遇到的朋友吗?

楼主:
small : variables in data  是不是只能定义到data区 ?加xdata 只能是 large 模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small : variables in data  是不是只能定义到data区 ?加xdata 只能是 large 模式

在small 模式下定义idata 根本就没有用,超过128就显示 address space overflow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small 模式下定义idata 根本就没有用,超过128就显示 address space overflow

现在用compact 模式,把一些重要的变量用用data定义,结果是软定时器不准,定时500ms,变成了600ms, 定时1sec, 变成了1.2sec

网友A:
LZ好可怜,这个和新唐没有关系,是C51的基础。
定时不准,也应该和是否外部RAM无关,如果有关,肯定是软件思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好可怜,这个和新唐没有关系,是C51的基础。
定时不准,也应该和是否外部RAM无关,如果有关,肯定是软件 ...

搞定了,用small 模式是可以的,但空间不多,所以就用compact模式,我把原来做的重要的函数里面的变量加data ,结果就是程序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就用默认,结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用small 模式是可以的,但空间不多,所以就用compact模式,我把原来做的重要的函数里面的变量加 ...

是软定时器,不是硬件定时器。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这个经验啊。

网友B:
compact模式是怎么个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act模式是怎么个回事

现在memory 是 compact 模式
code 是 Large 模式 , 变量默认值,没有加 data 限制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memory 是 compact 模式
code 是 Large 模式 , 变量默认值,没有加 data 限制就好了 ...

好,学会了,多谢多谢。

网友C:
有个例子是用汇编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