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及读出电路

楼主(2018-04-17):
   无线传感系统中温度由热敏电阻 PT100 感测,湿度由 HMZ-333A1 感测。PT100 是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它具有测量范围广(–200℃~+650 ) ℃ 、偏差小、响应时间短、抗振动、稳定性好、准确度高、耐高压等一系列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读出电路如图 4 所示。

   读出电路分为两级,第一级完成温度/电压信号变换,第二级完成电压信号的放大调理。其等效电路如图 5 所示。

   由图 5(a)可推导出读出电路第一级输出电压 VO1:

   由此可计算出输出的电压值范围和对应的电阻值范围,如表 1 所示。

   对读出电路进行仿真,可得 VO1 和 VO2 的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中,黑线为 VO1 的仿真结果,红色线为 VO2 的仿真结果,由图可见第一级的输出电压随 PT100 阻值的增加线性递增,其电压输出范围为 0.52 V~0.86 V,第二级输出电压随阻值的增加线性递减,其电压输出范围为 2.98 V~0.99 V,其仿真结果与计算结果相一致。线性度是衡量传感器稳定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上述输出数据做线性度分析,可得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2]。
   从上面两张的线性度分析曲线可以看出,本系统的 PT100 温度读出电路的线性度在 95%以上,故本读出电路的设计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A(2019-03-29):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