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家看看这个芯片是真的假的

楼主(2018-04-17):
这个芯片焊到板子上输出信号和不焊芯片是一样的,然后换个OPA2350上去就好使。我觉得被骗了,**位置都不对,我遇到的ADI的片子**都在左边。

网友A:
假的
你多少钱买的?
现在都是激光刻的 ADI那还用油墨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
你多少钱买的?
现在都是激光刻的 ADI那还用油墨印的啊

10块,现在好像还有部分白字的。

网友B:
Remark的技术水平早已经达到可以 以假乱真了,来路不正的芯片,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mark的技术水平早已经达到可以 以假乱真了,来路不正的芯片,慎用!

要是丝印仿的我也认了,要是以次充好我也认了。可这个丝印完全和他贴出来的照片丝印不一样,芯片完全就是个壳。幸亏买的少,以后做测试我还是买拆机件算了,多少能保证芯片曾经好使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丝印仿的我也认了,要是以次充好我也认了。可这个丝印完全和他贴出来的照片丝印不一样,芯片完全就是 ...

基本可以确定是真的,这是早期ADI的器件,早期的第一首油墨,非光刻。

网友D:
现在假货多的太吓人了,之前用了一个TI的4110,有几百mA的驱动能力,结果那批货,焊接完用洗板水刷了一下,字都刷没了;就感觉不妙,做了一个buffer,一测试发现果然3.3V,30mA都到不了,电压直接跑到1V左右了。。。真的是醉了,还好也是数量不大;后来还是选择在靠谱的元器件平台从国外进口;就是贵点,但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可以确定是真的,这是早期ADI的器件,早期的第一首油墨,非光刻。

我又测了一下,一个简单的射随电路,5V单电源供电输入3.3V根本没有输出。同样的电路我换OPA2350上去是好使的。AD8066芯片是新开封的没有用过,这俩芯片也也是pin to pin的。

网友E:
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芯片哦。

网友F:
有白字的

网友G:
ADI这么大的额半导体生产商都有人模仿啊,最好到代理商那采购

网友H:
能用就可以,不要纠结,批量直接找代理商

网友:
我看着有点假

楼主:
反正我测试结果就是空壳,已经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