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运行不到主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4-17):
我用STM32F103C8T6,开发环境KEIL5.
运行程序直接跳到这个界面。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初始化哪里没配置对吧,程序跑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哪里没配置对吧,程序跑飞了吧;

搞不清楚,也不知道哪里没配置对。

楼主:
如果是STM32F103C8T6的话,这个对不对呢?

网友B:
1、注意启动文件使用正确;
2、芯片供电正确,所有电源脚该接的都接上了;
3、检查下代码时钟部分有无配置错误导致超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注意启动文件使用正确;
2、芯片供电正确,所有电源脚该接的都接上了;
3、检查下代码时钟部分有无配置 ...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STM32F103C8T6的话,这个对不对呢?

我记得8和B都是64K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注意启动文件使用正确;
2、芯片供电正确,所有电源脚该接的都接上了;
3、检查下代码时钟部分有无配置 ...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没有12M晶振,用了一个10M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代码时钟部分有无配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码时钟部分有无配置错误

原来的程序晶振12M,6倍频。
现在板子上是10M晶振,6倍频是60M。

网友E:
感觉像是startup文件的问题。我记得原子把的starup文件中的SystemInit给注释掉了。直接从main开始

网友F:
先干掉Debug设置里面的Run To Main 让仿真器在进入仿真的时候先不进入main 这样可以跑到复位之后的第一个地址
然后观察这个地址的位置 看看是不是Boot地址不对
用户代码存放的地址在0x0800 0000上 正常应该在这
看了你的截图程序停在了0x1FFF这个附近 应该是进入了System Memory这个附近 应该是Boot引脚接错了 检查一下Boot引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