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用LM2596输入24V输出-12V电路异常

楼主(2018-04-17):
输入24V,期望输出-12V,使用的是LM2596-12。输入端是一个AC-DC,24V接入。
发现AC-DC提示短路,指示灯闪烁。
换成LM2596-5,输入DC5V,结果输出是3.4V左右。一会发现电感冒烟发热。不知什么原因?
如何使用LM2596-12把24V转换为-12V?

网友A:
不要贴手册的图
贴你自己的图 还有PCB 实物图
电感用哪种?

楼主:
电感用的33uH工字电感.

网友B:
这个电路启动电流非常大(看规格书说明),要确认供电能否抗得住。
软启动时间加长些,等供电上来再启动。

网友B:
这PCB布得能正常工作才叫怪

网友B:
24V输入-12V输出已经接近IC耐压极限,等坏吧。

网友C:
你的负载电流多大?你这个电感太小而,磁饱和导致电感冒烟

网友D:
我觉得用LM2596这种输出100%占空比的BUCK电源IC用做负压输出非常不好,启动电流太大了,大到过流保护才关断,很不好。
我一般用输出最大占空比90%左右的BUCK电源IC做反压输出,或者用升压IC(最大占空比一般也是90%)做正负稳压输出(正降压均可,比如输入5~24V,输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用LM2596这种输出100%占空比的BUCK电源IC用做负压输出非常不好,启动电流太大了,大到过流保护才关断 ...

推荐个电路呗

楼主:
在TI的WEBENCH可以提供很多设计,没有尝试过。

网友E:
我用LM2596做负电源也失败了,但是用MP2451和TPS5430做负电源成功了。你这线真的该好好布布了。

网友F:
你所有的线 电源线 地线都是一样粗的吗

楼主:
这个板就是电源板,GND30mil,电源线25mil

网友G(2020-01-14):
本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应该是2596的问题,2596hvs可以的。

网友H(2020-03-06):
换器件了,这颗料不适合做负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