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入端或输出端对地并联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8-04-17):
怎么区别运放输入端或输出端的对地电容是在运放闭环之内还是之外???
问题1:图1中的电容C1是在运放的闭环之内吗?他是否可能会引起运放的震荡。
问题2:图2中的电容Ca是在运放的闭环之内吗?他是否可能会引起运放的震荡。
问题3:运放闭环之外的电容不会引起运放震荡,而运放闭环之内的电容可能会引起运放震荡(大电容容易引起震荡,小电容不容易引起震荡),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图1电容在“闭环之外”,而图2电容在“闭环之内”。

电容在“闭环之外”,也可能影响到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电容在“闭环之外”,而图2电容在“闭环之内”。

电容在“闭环之外”,也可能影响到电路的稳定性。

你好,不是说并联在反向端的电容是在“反馈环之内”吗?那到底怎么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