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84模拟SPI端口问题

楼主(2018-04-17):
PIC16F684模拟SPI端口当改变SPI_CK口时SPI_MO端口被强制改变,如下图#define SPI_CS                 RC3
#define SPI_CS_DR         TRISC3

#define SPI_CK                 RC2
#define SPI_CK_DR        TRISC2

#define SPI_MI                 RC1
#define SPI_MI_DR        TRISC1

#define SPI_MO                 RC0
#define SPI_MO_DR         TRISC0

/*
* 初始化服务程序
*/
void init(void)
{
        __CONFIG (0x3F44);//F4C);
        OSCCON    = 0b00010000;                                                  //8MHz
    PORTA     = 0b00000111;                          // 配置I/O
    TRISA     = 0b00011110;                          // 配置I/O状态寄存器
    PORTC     = 0b00000000;                          // 配置I/O
    TRISC     = 0b00000010;                          // 配置I/O状态寄存器
    //ANSEL     = 0b00000000;                          // 数字输入
    OPTION_REG= 0b10001011;                                                         // 上拉,WDT 1:16 576ms
    IOCA      = 0b00011000;                                                         // 0,1上拉中断
    WDA              = 0b00000111;                                                         // 0,1,2上拉
    VRCON     = 0b10100001;                          // 参考电压为0.2v
    CMCON0    = 0b10010100;
    T1CON     = 0b00000111;                                                         // T1(FOSC/4)1:8
    PIE1      = 0b00000000;                                                         // T1 中断
        INTCON    = 0b10111000;                                                         // GPIO,INT中断
}

//SPI写入
u16 SPI_WriteReg(u8 addr, u16 da)
{
        u8 i;
        u16 reda;
        reda=0;
        SPI_CS = 0;
        for(i = 0; i < 8; ++ i)
        {
                if(da & 0x80!=0)
                        SPI_MO = 1;
                else
                        SPI_MO = 0;
                SPI_CK = 1;                  //capturing at the down side.
                addr = addr << 1;                //There is no Delay here. determines the rate of SPI.
                SPI_CK = 0;
        }
        for(i = 0; i < 16; ++ i)
        {
                if(da & 0x8000!=0)
                        SPI_MO = 1;
                else
                        SPI_MO = 0;
                SPI_CK = 1;                  //capturing at the down side.
                da = da << 1;                //There is no Delay here. determines the rate of SPI.
                SPI_CK = 0;
                reda |= SPI_MI;
        }
        SPI_CS = 1;
        return reda;
}

网友A:
是用proteus仿真的吗

楼主:
proteus仿真如此,实际跑示波器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