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差分和单端采集的转换

楼主(2018-04-17):
有没有哪位高人操作过新唐NUC029差分采集和单端采集模式混合运用的,求个方案,本人试过几种方案了,但是结果都不尽人意啊。现在思路短路,还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什么混合,是两个形式同时用,还是公用一个端口

网友B:
去外包板块,花几百块找人给你弄。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不知道跟其他一样不,你还是仔细阅读手册和结构图,自己写吧。

网友A:
没说明白,画个图讲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混合,是两个形式同时用,还是公用一个端口

比如我要用三个ADC通道作为单端模式先采集一个周期,采集完之后,我再用其中的两个通道作为差分模式进行差分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不知道跟其他一样不,你还是仔细阅读手册和结构图,自己写吧。 ...

估计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C:
你这种估计难实现,一般固定的端口,最好用一种模式,你混合用,难道电路还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估计难实现,一般固定的端口,最好用一种模式,你混合用,难道电路还会改变? ...

电路满足这两种模式,可以操作的   已经摸索出来头绪了

网友D:
混合操作,需要模拟开关切换了吧?感觉精度和速度都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