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万年历电子钟什么IC好

楼主(2018-04-17):
想开发一个万年历电子钟,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好,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看见许多数码管万年历电子钟核心部件都是有黑色绑定胶的电路板,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芯片,有可能是专用的万年历芯片,也有可能是DS1302和单片机的组合。

网友A:
单片机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也可以实现

关键是成本,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

网友B:
你说的是液晶数码显示的吧, 数码管一般是指 LED 发光的。
  低成本一般是帮定的, 批量足够时一片芯片不到一毛钱。  如果要封装片, OTP的可以便宜到2~4毛钱,价钱与管脚数正相关。

网友B:
如果说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数码表牌匾, 芯片的价钱占总成本比例不大,其他方面随便抠一点就可以用很好的芯片了。

网友C:
时钟芯片:ds3231sn,准确度高!

网友D:
看你的精度要求啊,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mcu内部的rtc,要求高也有不同精度档次的外部ic可以选择

楼主:
以前也听说过OTP芯片,前些天在百度搜过,这方面资料比较少,不知道怎么入门。请专业人士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E(2019-03-29):
低成本一般是帮定的, 批量足够时一片芯片不到一毛钱。  如果要封装片, OTP的可以便宜到2~4毛钱,价钱与管脚数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