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这个整流桥前端串的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原电路是国外一款爆闪灯的充电电路,它的整流桥前端串有两个6.8μF 250V MKT1813电容。改造的电路加了一个AC/DC模块及EMC电路,给低压的MCU电路供电,测试通过后,尝试去掉两个6.8μF电容,结果一上电就爆了保险丝,请问这是为什么?

原电路

原电路

改造电路

改造电路

网友A(点评):
楼主 请教下TR1

网友A(点评):
TR1是什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共模电感

网友C(2018-04-17):
围观,等牛人解答

网友D:
限流吧,可以用功率电阻替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吧,可以用功率电阻替换试试

是不是可以等效充电电阻,如果我在整流桥后端串一个功率电阻,多大阻值合适呢,1s放一次电,不知道怎样控制充电电流,没电源设计经验啊 :)

网友E:
xc=1/2pifc

网友F:
难道这不是阻容降压电路吗

网友G:
这是用得很多的阻容降压电路,电容有阻抗,对于低压输出,可以近似认为220V串联一个恒定的容抗,近似恒流输出,低压端飞隔离,一般有并联稳压措施(比如并联一个稳压管)。
理论上,全波整流的阻容降压电路,1uF串联的电流是69mA。

楼主对此种电路缺乏了解,所以不懂其原理,将电容去掉,基本是必烧保险。

网友H:
AC/DC模块  输入耐压不够吧

网友I(2019-08-17):
C1 C2两个电容式限流作用,串联的容量为3.4UF,限制220电压电流0.2A左右,去掉后限流电容后,整流桥后面的C5滤波电容将瞬间产生32A以上的电流,2A的保险必烧,如果没有保险,整流桥必烧。

网友B:
此电容有两个作用:
1、解决启动瞬态过冲的问题;
2、稳态的恒流输出;

网友B:
两个串联估计是因为恒流值计算后电容值不是常规的,要串并联来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