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编译出来后,出现的一个莫名的现象

楼主:
使用STM32F103R8T6的芯片的SPI1  只要吧PB9给初始化了(库函数),spi的MISO就不能接收了。SCLK有波形输出。同样的代码,换在F103VCT6的芯片上,重新选择s文件编译后跑就没问题。

网友A(2018-04-17):
这两个或许有一个有问题,你看看有没有勘误表

网友B:
只是引脚配置上有冲突;

另外RBT6和VCT6程序空间也不一样,除了换.s文件,其它文件换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引脚配置上有冲突;

另外RBT6和VCT6程序空间也不一样,除了换.s文件,其它文件换了没? ...

宏定义HD  和MD不同,s文件不同,配置里面的flash不同。编译都是没有错误和警告的,没有跑别的初始化,就单单spi的初始化和PB9的初始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引脚配置上有冲突;

另外RBT6和VCT6程序空间也不一样,除了换.s文件,其它文件换了没? ...

黄色是CLK的波形,绿色是MISO上引脚的波形,应该是SCLK带过来的杂波,很同步。不知道这个杂波咋出来的,如果屏蔽了PB9,波形是这样的,虽然MISO上也有杂波,但是确实有数据的
VCT6是开发板跳线过去的,波形很干净,没有这种杂波出来,但是是开发板跳线过去的,当时忘记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或许有一个有问题,你看看有没有勘误表

没有在勘误表上发现PB9和spi有冲突的

网友C:
这种错误不会有,芯片公司若是有这种bug,那丢人丢到全世界了

网友D:
你先找个别人的例子测一下,这个系列这么老了,不会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