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 是否有出厂唯一ID

楼主(2018-04-17):
请教高手 HC89S003F4 是否有出厂唯一ID

网友A:
每个芯片有唯一的CHIP_ID,例程里有读CHIP_ID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有唯一的CHIP_ID,例程里有读CHIP_ID的程序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有唯一的CHIP_ID,例程里有读CHIP_ID的程序

这个唯一的CHIP_ID是几位的呢?

网友C:
ID每次烧录后就变了,感觉是重新生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D每次烧录后就变了,感觉是重新生成了

不可能吧,这个ID是唯一的,出厂固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吧,这个ID是唯一的,出厂固化的

你可以试试,我在读取它的ID时就出现了这问题,用的是它的例程

网友D(2018-05-19):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我在读取它的ID时就出现了这问题,用的是它的例程

我有空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有唯一的CHIP_ID,例程里有读CHIP_ID的程序

没看到在哪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在哪里啊

找到,藏到FLASH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