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功能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8-04-17):
要求实现一个功能,“看似简单”。用的不是AD+PWM(其实没有实用性),就是电容原理的触摸芯片单片机。
要求很简单:摸开,松停。手指一接触,就开始输出;松开,就停止。
怎么实现?
请做过的高人指点下。(最好是实际做过触摸开关产品的)

网友A(点评):
产品有量吗 ?我们提供触摸 芯片和开发

网友B:
  可以用专用的触摸IC,  也可以用支持触摸的单片机,  还可以自己搭触摸电路.  看你的成本要求, 技术需求, 现场环境等.

网友C:
用个结型场效应管就可以实现。栅极作为触摸端,就近布线,线长的话需要加个高值电阻偏置抗干扰。栅极被触摸后,人体感应电压足以使管子导通。

楼主(2018-05-31):
引用 网友C:
用个结型场效应管就可以实现。栅极作为触摸端,就近布线,线长的话需要加个高值电阻偏置抗干扰。栅极被触摸 ...

这个想法很好。不过我用的是一款国产的触摸51单片机,没法这么做。这个功能实现了,程序就是写的比较怪异,而且要调整触摸电容的参数才行,之前都不知道。

网友D(2023-10-11):
用结型场效应管来实现触摸功能,估计很少人用到

网友E:
可以用專用的IC,BS811C-1等。電路還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