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个BOOST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8-04-17):
最近在做一个10V-20V 的boost升压。用的是3843.。首先有几个疑问求解答。
1、pin3 脚正确的波形是三角波还是一条直线。
2、示波器测量2、3、4脚都有不同程度的尖峰毛刺
3、2脚的电压反馈似乎没有起到作用,更改输入电压,输出就变。并且稳定到一个值。
4、S极检测电阻取0.33的时候很烫。且升压到13V 6脚的输出很不好。但是我再串联一个0.33时。 不烫了。电压升到16V就不升了。
电路图如下 我用MULTISIM13画的。。没有3843.所以用42替代了。。但是我实际用的是43

网友A:
http://www.ti.com.cn/cn/lit/an/zhca087/zhca087.pdf

1、pin3 脚正确的波形是三角波还是一条直线。
     是锯齿波,Q1导通时流过Q1的电流,也是电感L1充电的电流

2、示波器测量2、3、4脚都有不同程度的尖峰毛刺
    看你的环路应该是不稳定的,不确定你描述的毛刺是什么样子,可能也跟你的测试方法相关

3、2脚的电压反馈似乎没有起到作用,更改输入电压,输出就变。并且稳定到一个值。
    环路不稳定,环路需要设计,跟功率拓扑(控制对象)有很大关系

4、S极检测电阻取0.33的时候很烫。且升压到13V 6脚的输出很不好。但是我再串联一个0.33时。 不烫了。电压升到16V就不升了。
    采样电阻需要使用合适的电阻,一般要选用温度特性好,寄生电感小,耐电流冲击的电阻

网友B:
R1明显太大。
环路补偿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明显太大。
环路补偿也不对。

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