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8-04-17):
目前,在使用TI公司controlsuite里面的HVPM例程。想询问一下,永磁同步电动机编码器用示波器怎么定位。

网友A:
嗯, 需要个初始位置用于控制器的算法.
可以用电机反电势来做参考

网友B:
潮某个方向转动下[按正常运行模式驱动电机],检测编码器信号,能识别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