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读取的电流全部都误差30mA,0电流正常。

楼主(2018-04-17):
为什么我读取的电流全部都误差30mA,0电流正常。
基准电流   读取电流
0              0
200mA      230mA
400mA      430mA
1000mA    1030mA

检测电阻是 0.1R,  输入滤波是 1K, 0.1UF.
这误差不应该是线性的吗?为什么低到高都是相差一个值。偏移的话。 读0的时候也没有。

网友A:
0、200、400、1000分别是怎么得来的,直流信号? 什么表测的? 0是否改变了输入方式?

网友B:
贴电路上来
2 AD的基准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你咋样采样的,感觉你的零点取值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电路上来
2 AD的基准问题

基准是TL431单独提供的。
电流是电池经过D26, Q44 ,R84 回路放电。 放电是PWM控制Q44.没有电容。
单片机检测由 R89,C27,提供。

网友B:
你有没有做校准呢?
是如何做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准是TL431单独提供的。
电流是电池经过D26, Q44 ,R84 回路放电。 放电是PWM控制Q44.没有电容。
单片 ...

1. 电路画得太难看。
2. 30mA的误差并不算太大,折算到12位AD才5个字。
3. 从2.5V参考端(TL431)拉一个100k~510k的电阻到“I4”端,这样“0”也不准了,再重新校准。
4. 如果波峰系数(峰值电流比平均电流)很大,应加大C27(将纹波降到足够小)。
5. 采样频率应足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做校准呢?
是如何做校?

我只是觉得这个误差很奇怪。 如果是增益误差,每个阶段的误差值应该是不一样的。如过是偏移误差,那0为什么没有偏移。可能是没有滤波。AD输入参数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电路画得太难看。
2. 30mA的误差并不算太大,折算到12位AD才5个字。
3. 从2.5V参考端(TL431)拉一个10 ...

多谢 ,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