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小电机与三极管两种接法区别

楼主(2018-04-17):
新人求教这两种电机接法区别,实测左边接法比右边电流大200mA左右,左边700mA,右边500mA,为什么?C:\Users\16111\Desktop\微信截图_20180417172145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方法错误没显示。我叙述一下,一种接法是4.5V先接电机再接三极管,再接地。另一种接法是先结三极管再接电机,再接地。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方法错误没显示。我叙述一下,一种接法是4.5V先接电机再接三极管,再接地。另一种接法是先结三极管再接电机,再接地。

网友A:
第一个图Rbe<第二个图右边Rbe,第二个图基极导通时相当于把Motor也串进去了

应该是第一个图的Rbg<第二个图的Rbg,一样的器件Rbe是相同的。

网友B:
自己把三级管各个脚电压量出来然后用欧姆定律估算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C:
二图是PNP型三极管的接法,电源接E极,电机接C极,这样就没有区别了

网友D:
图2能工作?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知道三极管导通后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电流差异呢?

网友E:
左边的图基极电流:Ib1=(3.3-0.7)/Rbe,,,右边的图基极电流Ib2=(3.3-0.7-V')/Rbe,(其中V'是小电机两端的电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右边图的基极电流Ib2=(3.3-0.7)/(Rbe+R')(其中R'为小电机的直流电阻)

网友F:
这个小电机应该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要不然很危险!回到题目,楼主你试着从三极管基极看进去,比较一下两者的等效阻抗有多大?另外小电机存在直流电阻(虽然比较小,不过乘以三极管放大倍数就比较可观了)。

电机的感抗远大于导线的直流电阻,如果电机能转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的图基极电流:Ib1=(3.3-0.7)/Rbe,,,右边的图基极电流Ib2=(3.3-0.7-V')/Rbe,(其中V'是小电机 ...

非常感谢,这样一列等式瞬间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电机应该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要不然很危险!回到题目,楼主你试着从三极管基极看进去,比较一下两者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明白了差异在哪,看样还得好好补补模电了0-0

网友G:
反对

网友H:
第一个是共基级电路,第二个是射级输出器,第二个驱动电压高

网友I:
其他的都先不说,就说你那个最后一句话,“使用MOS管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肯定吗?
做个仿真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其他的都先不说,就说你那个最后一句话,“使用MOS管几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肯定吗?
做个仿真看看。
...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J:
因为右边压降大

网友K:
确定2种连接方式下三极管工作状态,测测信号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好,第二个图多了电机,基极电流小一些

楼主:
我在B极接上不同的电阻,能否使两个电路导通后,IC接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在B极接上不同的电阻,能否使两个电路导通后,IC接近。

可以的,
改变了Ib,Ic自然会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
改变了Ib,Ic自然会跟着变。

嗯呢,谢谢你。等板子到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