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PCB布局

楼主(2018-04-17):
请教各位: 以太网通讯 , PHY 和  网络变压器   可以分别 放在2块板上,通过插座  传输数据信号吗? (传输的数据速率 0.3Mbit/s 左右)。如果可以,原理设计,PCB布局和布线时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如果不可以,原因是什么呢?

PS:就是把 多块 数据采集板 插在一块底板上 ,网络变压器和RJ45 放在底板(每块采集板连接 单独的网络变压器和RJ45,不是共用), 然后插上网线 汇总到交换机。

网友A:
可以分板布局的,我们就有产品这么设计的

网友B:
可以,注意控制距离不要太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注意控制距离不要太远即可。

请教大神, 如图  绿色方框内 那些 匹配阻容器件,布局的时候 要靠近 驱动芯片  还是靠近 网络变压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 如图  绿色方框内 那些 匹配阻容器件,布局的时候 要靠近 驱动芯片  还是靠近 网络变压器 ?
...

原则上负载匹配电阻应靠近信号源的远端,显然收发不同。但距离很短的话,无所谓。

网友C:
    注意查看数据手册,有些IC有布局说明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