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官方的ISP Bootload 怎么还没有放到ICP软件中去.

楼主:
N76E003 已出了一年多了吧! 新唐其的IC ARM-M0都有ISP Bootload 了. N76E003 还没有出来.
BBS上要人传的 "N76E003-ISP方式烧录程序资料", 写入后用最新的2.04, 2.00的ISP软件根本就边连不上.

网友A(2018-04-17):
ICP哪个软件没法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P哪个软件没法烧录吗

可以, 一定要用新唐的USB 仿真器, 不能和TTL串口下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 一定要用新唐的USB 仿真器, 不能和TTL串口下程序.

可以isp的,要用icp把那个isp的bin文件写到“ldrom”里面,配置里面要分2-4K空间给“ldrom”,同时还要选择“ldrom”先启动,就可以了。

这就是新唐麻烦的地方,好处就是多了2K空间给用户。但小批量产品的时候麻烦啊,如果固件可能更新,那必须先上编程器写“ldrom”,然后才产品端才能isp更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isp的,要用icp把那个isp的bin文件写到“ldrom”里面,配置里面要分2-4K空间给“ldrom”,同时还要选 ...

如果固件可能更新,那必须先上编程器写“ldrom”,然后才产品端才能isp更改固件.

应用是Bootload固件更新,必须先上编程器写“ldrom”,然后才产品端才能isp更改固件是吧!

网友C:
试试能否升级固件。

网友D:
更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E(2018-06-26):
楼主连上了吗,我也连不上

网友F:
可以正常链接的, 使用icp烧录时,要设置从ldrom启动。
遇到过有一条串口线太差,无法链接。其它两条usb转串口正常

网友G(点评):
我下载了,N76还是无法连接,无论是串口0还是串口1

网友H(2018-08-07):
引用 网友E:
楼主连上了吗,我也连不上

连上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I:
检查下CONFIG,LDROM的设定,跟MCU是否有BOOT在LDROM里面

网友J(2019-01-14):
这个只有串口0可以用还是串口0和1都可以用。

网友G(2024-05-25):
烧录启动程序这样设置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