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stm32控制多个MOS管开通和关断

楼主(2018-04-17):
大家好,我想用stm32控制多个MOS管开通和关断,其中控制一个MOS管的图如下,NO1端接负载,dischange端接stm32的IO引脚,大家看下是否可以,驱动的话直接stm32输出一个高电平就行吗,谢谢,希望有思路的大牛给些建议。

xch
R48限制了开关速度。 Q6 栅极对地应当有个泄放电阻,防止Q6处于意外导通状态烧毁自己和负载。 R42 费电用?不低碳环保。 负载如果是感性的需要保护

网友A:
MOS管驱动电压一般为12V可以把R2去掉,可以直接应用此电路,也可以此为原型灵活更改

网友B:
看你驱动什么MOS,做什么用。

网友C:
根据mos管的导通电压,即栅极电压,看看你的单片机输出的3.3电压能不能让mos管导通,一般低压mos管都可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驱动什么MOS,做什么用。

主要是MOS管接一个电阻,当一个开关,切换负载的作用,我的想法是分别有三列MOS管,分别有不一样大小的电阻,当选通不一样的时候,输出电流不一样,请问这样做可以吗?谢谢

网友D:
楼主的想法可以实现。
MOS管导通需要一定的电压,还是加一级隔离驱动会更好,STM32不一定能驱动MOS管。
先学点理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想法可以实现。
MOS管导通需要一定的电压,还是加一级隔离驱动会更好,STM32不一定能驱动MOS管。
先 ...

不需要整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MOS管接一个电阻,当一个开关,切换负载的作用,我的想法是分别有三列MOS管,分别有不一样大小的电 ...

那就是小功率的MID做开关用,直接驱动就行。输出串个电阻,GS加个下拉或直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