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部分SD卡不能读取?

楼主(2018-04-17):
之前做了一个产品,上面用到存储卡,FAT文件系统,SPI方式读写,直接淘上买了几十张128M TF卡,读写都没问题,但是卡经常坏,现在换成大的SD卡了,又买了几十张128M SD 卡,发现读不出数据了,调式模式下,发现IDLE后,识别为SD协议版本是1.X,发送CMD55后一直返回0x05,正常情况下是0x01才对,后来又买了另外一家的SD卡,可以正常读出来。这就很郁闷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遇到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A(2018-05-30):
我刚开始学习用28335 SPI操作TF卡,初始化不能进入IDLE,总是返回0x81,正常应该是0x01。用的样例程序,硬件看不出问题,128M的TF卡,查了很久都不知道原因。有什么是我没考虑到的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我的问题了,是SPI速度过快。你可以找下,0X81是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