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帮忙看一下,N76E003是不是已经来始出假货了?

楼主:
看下面图片,右边芯片已确认来源和使用都没问题,而左边的芯片Mark点是画在上面的,看起来像以前某些芯片的仿造货,下载程序频繁出现不能识别芯片、或者不能识别FLASH,要不就是下载后验证错误,但偶尔还能下载成功,有没有人知道,正品的新唐芯片中Mark点有没有是画在上面的?

附件可以下载大图。

左边芯片的Mark点是画在上面的,下载时经常弹出不能识别。。。。。。  而右边的芯片则一点问题都没有。。。。。。

右边的芯片Mark点是刻在上面的,使用时一点问题都没出现

楼主(2018-04-17):
有没有原厂的人在?请帮忙确认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原厂的人在?请帮忙确认一下

这个感觉不像真的,不可能出厂后一点字都没有,,,后面磨掉的话也会有印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不像真的,不可能出厂后一点字都没有,,,后面磨掉的话也会有印记 ...

字还是有的,只是拍摄角度看不清,所以从左右两个角度各拍了一张,主要问题看第一脚的标记,就是第一脚边上的那各点,右边芯片是在壳体上刻的,左边芯片是跟芯片型号一样丝印在壳体上,就是那个小点,现在不确定正品芯片会不会有这样的

网友B:
肉眼很难看出来,用高倍显示看看。

网友C: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差别就是那个1脚标识点,一个是挖了个坑,一个是激光打了个点...目前使用没有什么问题,感觉打点的比挖坑的容易坏...

网友D:
去新唐天猫旗舰店买吧

网友E:
在新唐天猫旗舰店买正品啊。

网友F:
说明已经火到被抄袭了。

网友G:
试试新唐的烧录器能否烧录。

网友H:
这东西也造假?一块多的东西,很便宜了。

网友I:
遇到李鬼了

网友J:
我的情况是两种都有IO封装不良的,现象是IO部分引脚封装不良导致接触不好,用力顶芯片或热机几分钟偶尔能用,自然状态基本不通,基本是PWM和AD的IO不良,ICP的端口都正常,写入校验一次,串口通讯都行。

网友C:
应该是自己买晶圆封装的,为了成本降低质量...

网友K:
建议新唐的产品都去新塘官方天猫旗舰店购买,谢谢

网友L:
去新唐天猫旗舰店,1.58一个,质量有保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去新唐天猫旗舰店,1.58一个,质量有保证。

应该早就涨价了吧,天猫还是没有代理拿的便宜。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的情况是两种都有IO封装不良的,现象是IO部分引脚封装不良导致接触不好,用力顶芯片或热机几分钟偶尔能用 ...

怕是有翻新的芯片的吧。

网友J:
翻新不太可能,倒是国内封装的有这个嫌疑,刚从官网TMALL买了200pcs,回来测试下看看还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