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分频器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2018-04-18):
我想仿真一个分频系数是12的分频器。
代码如下:
module div12(fm,clk);
output fm;
input clk;
reg fm;
reg[2:0] cnt=3'b0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3'b101)
                        begin fm <= ~fm;cnt<=0;end
                else
                        begin cnt<=cnt+1;end
        end
endmodule

testbench文件为: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iv12_testbench;
wire fm=0;
reg clk=0;
div12 div12(fm,clk);
always
                #10 clk=~clk;
endmodule

仿真结果:

fm一直是一条红线。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几乎没用过verilog,所以猜测一下问题是:
代码第4行改为reg fm=0;
testbench中的wire fm=0;改为wire fm;

网友B:
fm的初始值不确定,所以仿真一直是不定态。建议在程序中加入复位信号,给fm赋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没用过verilog,所以猜测一下问题是:
代码第4行改为reg fm=0;
testbench中的wire fm=0;改为wire fm; ...

好啦,你真是个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