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6和TM4C LaunchPad烧写FLASH

楼主(2018-04-18):
请问各位大侠,使用CCS6和TM4C LaunchPad可以正常debug自己的最小系统,但是程序应该只是烧写到了RAM里面,一掉电之后重新上电,自己的最小系统又没法运行了,如何配置CCS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呢?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感谢楼主分享。
一般默认的都是烧写到flash中吧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B:
选错了不是不能下载吗

网友C:
程序不能运行吗

网友D:
使用IAR开发试试

网友E:
还能运行成功吗

网友F:
RAM里面是地址的问题。

网友G:
下载之后能够正常运行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第一次见这种错误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编译工程的下载不报错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还是选择IAR吧,这个可以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芯片类型不对,应该提示错误的。

网友G:
重新上电之后肯定引导有错误。

网友F:
应该是跟芯片选择无关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这个软件高级了。

网友D:
芯片类型选错肯定不能下载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B:
CCS将程序烧写错了吧。

网友C:
地址都不对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这个芯片本身下载就是进入flash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这个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属性的芯片类型选错了,重新选择后再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

这个芯片属性的在进行建立工程的时候就需要设置好的

网友M:
直接用常见的IAR的调试开发软件的吧

楼主:
tm4c之前的名称是lm4f230h5qr,我一开始选的这个,能正常编译和下载到ram,但是一掉电就不行了

中间是改过一次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