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RC滤波

楼主:
我在做一个小电流采样的时候发现,在没有电流输入的情况下放大器的输出端加RC滤波后的效果还不如不加RC滤波具体表现是加了RC滤波采集到的数值不为0(误差过大),由于我们设备简陋没有电流源所以没测有电流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无电流输入的情况的反应来看造成误差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电容漏电造成的吗?

网友A(2018-04-18):
你这个电路, RC 有较大的延迟, 是不是电容还有漏电流.
滤波, 你可以考虑改用积分电路实现.

网友B:
时间常数大,C不能及时放完电,残留电压与新到来的采样信号混叠。可能要参照采样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 RC 有较大的延迟, 是不是电容还有漏电流.
滤波, 你可以考虑改用积分电路实现.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常数大,C不能及时放完电,残留电压与新到来的采样信号混叠。可能要参照采样定律。 ...

多谢

网友C:
无电流输入滤波后的误差可能是运放的零漂导致的. 电流源其实很容易自制, 比如 100uA, 可以用稳压 5V, 你的参考电压为1.25V, 那么串39K电阻, 得到96uA电流, 你的取样电阻才22欧,可以忽略不计.
需要注意你的1.25V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