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80c196单片机现在市面上还有能用的c编译环境没有

楼主:
一个贼老的系统需要升级,实在郁闷
要把汇编改成c,现在的编译器都不支持这个单片机了
谢谢大侠们!

网友A(点评):
建议直接换方案二次开发

网友B(2018-04-18):
应该有,什么tasking吧

网友C:
有啊   我用 uVision 5
100MHz的  166   不比M3慢     很爽的:)

楼主:
我咋在uv5里找不到196的编译选项呢?

楼主:
并没有80c196啊,只有80c152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啊   我用 uVision 5
100MHz的  166   不比M3慢     很爽的:)

166和80c196是一个系列的吗?为什么我的keil用不了166呢?

网友D:
166和196是不同的系列。166需要单独安装编译环境,Keil官网有。

网友E:
很老的片子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用过,程序都是用汇编写的。

网友F:
keil好像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6和196是不同的系列。166需要单独安装编译环境,Keil官网有。

那就是说没有keil没有196的环境?只有166的环境?

网友G:
记得以前196的单片机主打的是intel的16位还有爱普生等,那个时候很多都是用汇编

网友A:
确定可以升级??

网友D:
Keil不支持196,有单独的C编译器。另外这个片子有外置ROM和内置OPT的,不能改写。要是外置的可以反汇编然后改写,反成C的可能不大。

网友H:
tasking c196,我印象中有,不一定能找到,intel的16位芯片,2000年前后80多一片,还不好买

网友F:
坛子里果然还有不少老人。连这都知道。
刚看了一下keil果然没有这个编译器。不过以前好像看keil兄弟的一篇**里面有提到这个芯片。
tasking是被altium designer 收购的那个吗? 好像支持几种MCU,以前编译过51,仅仅看代码密度的话,比keil略微差点。

如果升级的话,直接换PCBA吧,用STM32重做一遍。价格能便宜不少。反正都有重新写一遍代码的打算了,也不差打个板子了。

网友I(2019-01-20):
80c196后来有进展了吗?我也有个80c196的程序要改

网友J:
既然系统需要升级,干脆重新设计.